东芝NB200要按F1问题

楼主(2012-12-02):
东芝NB200用三星160G的硬盘要按F1,显示警告:说硬盘有问题,试过两个160G的三星。都一样问题,用日立320G和250G的就没问题,250G的是有坏道的都可以通过检测,为什么我的160G的三星就过不了啊,两个三星160G在其他机都正常使用的,硬盘重新分过区

网友:
BIOS里可调的太少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SMRAT报错。去找原厂低格工具。

网友:
关闭cmos
里的smart选项试试。

网友:
开机要按F1的,一般是BIOS设置有问题,加载默认设置,保存退出。重新启动。。。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