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193g去保护

楼主(2012-12-02):
一台长城M156显示器,显示一显示就黑,关电源后重开,一亮就灭,高压板是bit3193g,15脚去焊bit3193g我去保护后,能正常显示,就是问一下高手,bit3193g去保护后能用多久?

网友:
能用多久要看造成保护的原因,如果是灯管高压包老化很快就又不能用了。

网友:
灯管老化造成的吗?

网友:
灯管的问题 换吧

网友:
还是换比较好,这个用不了多久,到时候返修,那就麻烦了

网友:
你要测试看是  看下灯管造成的  还是高压条造成 保护的
如果是灯管就得换  高压条的话 直接改装就好了

网友:
最好查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