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充电

楼主(2012-12-02):
此机无法充电,确定适配器没有问题换了几个都一样。把电池拿到其它机器上去充电是正常的。但是在BOIS里面可以到看电源65W.那个电池柱图标下面也显示是充电。在XP界面下的电池选项也显示联机充电中,但是容量不会上升也不下降就是充不进去。拨掉适配器会电池正常放电。不知这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用鲁大师测下电池容量,,估计电池坏了,,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充电吗

网友A:
电池检测电路估计有故障!

网友B: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检测电路估计有故障!

我的疑问是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BIOS里面还能显示适配器的功率与充电提示呢?XP电池选项中显示联机充电中,但是那个百分数就是无法上升充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啊

谢谢哪个是充电芯片?

网友:
裸板插适配器插电池量一下电感有无充电电压,还有EC两个系统管理总线要注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