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25E笔记本工作半小时,屏幕黑屏

楼主(2012-12-02):
三星NP-R25E笔记本工作半小时,屏幕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且工作正常。求助!!!

网友:
做显卡是。

网友:
先测试高压板 灯管 手灯照屏幕  测试显卡lvds电路

网友:
外接正常吗 不正常做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做桥,病毒和内存都会引起,我前面修道一台DELL什么型号的忘记了笔记本,开机什么都是正常的,测试一天也没有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就蓝屏,怀疑了很多,最后换了一根内存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用手电照下,看看是黑了还是暗了,暗了就查灯管高压什么的,黑了就吹下显卡或者北桥看看

网友:
必须先排除是不是暗屏。这是最起码的。

网友:
有的时候还会不定时黑屏,换内存试试,不行就果断做显卡。碰见过Q330不定时黑屏,换屏 排线无果。最后果断干显卡。故障修复。

网友:
显卡  做做看

网友:
楼主先要判断是暗屏还是屏上没有任何显示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且工作正常

网友:
要不就是屏 灯管 或者看一下3.3v有没有上来

网友:
还有就是一个高压板

网友:
看下是不是暗屏,不是的话就是显卡了

网友:
没悬念娃     干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因为加焊南北桥还是一样的,关键是外接显示器工作再长时间也不会黑屏!!!

网友:
做显卡试了吗?

网友:
是不是灯管或者高压板坏了

网友:
看看是什么显卡,显卡的问题大

网友:
是ATI显卡

网友:
黑屏是那种很暗但里面有图像的那种还是???

网友:
黑屏是那种很暗但里面有图像的

网友:
显卡有时候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