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2-12-02):
我的电脑360打不开,双击360图标后,360画面闪一下有没有了,怎么办啊。

网友:
软件故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卸载重装喽,还可能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
你的电脑应该是中毒了 最好是重新格式化 然后装个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搞定

网友:
先重装软件,再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卸掉装金山

网友A:
360系统急救箱
应该可以解决 的

也可以试试金山急救箱,首先建议查杀病毒,排除软件相互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重新安装系统还是不行   要分区

网友(点评):
360卸载重装不行啊,还是打不开,我重新分区装了个系统。360可以打开了。

网友:
360和腾讯不兼容也会出现这一类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0系统急救箱
应该可以解决 的

下载了个360系统急救箱,还是不行啊。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个360系统急救箱,还是不行啊。打不开

你的机子联网了吗?联网的话应该可以的,先用360急救箱查杀呀

网友:
卸载360下载新版本360安装,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
联网用下360急救箱,我这刚修好一个这样的,中了MBR病毒

网友:
重做系统往往比去找问题要快

网友:
能装系统就装下系统,不能装系统就F8进安全模式,打开360杀毒。

网友:
重装系统来的快

网友:
恭喜你,中毒了,建议重装一下系统,杀杀毒

网友:
重装一个吧,360废品,建议换一个哈

网友(2013-03-08):
恭喜你了,电脑中毒了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杀毒软件给病毒干掉,重装系统或者下过杀毒软件。

网友:
360系统急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