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方正(冠捷代工)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变暗。

楼主(2012-12-02):
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黑了,仔细一看没有黑,只是变的很暗。拆开没有发现电源板有烧伤痕迹,大电容没有鼓包。 请问是高压板的故障还是灯管的故障。

网友:
先改高压板,亮了 就是高压板,要是还是一样那就是灯管

网友:
高压板哪个部件会出现这个故障 呢

网友:
没有测试灯管的工具吗?或者多余的2组灯管裸挂外面,看看是否暗掉,暗就是高压方面的问题,不暗就是灯管咯。直接换高压不实际,因为代换的高压条都是去保护的,有一根灯管坏也看不出来。

网友:
用测试高压条代换下。。或者测试灯管两个代换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加个高压条`搞定`灯关要是坏了1根`还有1根啊。

网友:
单根管来点也可以排除

网友:
现在把该机器的高压板照片上传,请群友帮忙看看。首先测大电容,万用表显示1,大电容被我拆下来后测量发现正常。。

网友:
刚刚接高压条,灯管都正常亮。判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修不了就上通用高压板代换嘛!!!这样不是更 方便

网友:
这个高压包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80GL22T. 我现在手头有730-703-190DTLBH

网友:
高压部分坏并不一定就是高压变压器坏呀。
从图上看不出故障点。
你这个还是直接换通用高压板更好些。

网友:
灯管坏的比较大些

网友:
灯管测试工具点一下啊  个人感觉高压板的多些啊  要是灯管出问题应该都会不亮的

网友:
灯管测过没问题。找了个一个同型号的高压线圈换上后,故障跟刚开始不一样了,变成开机亮几秒钟后黑屏。换高压线圈前是亮一下屏暗,仔细看还能看出来。

网友:
先找好的灯管试一下 高压板   就知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