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正屏

楼主(2012-12-02):
显示器屏上的电容哪个坏了会导致滤波不良,屏上有干扰纹?(显示器型号忘记了,白色的)

网友:
修屏了是。 是不是是屏线的问题哦。最好不要乱动啊。屏。

网友:
如果什么都换还用修吗?照你说还不如换显示器更保险。

网友:
先用通用板代换试看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正解,先上能用的试先看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网友:
多谢大家好意,这个以前是我老师修好的一台,当时我不是很懂,照做了,现在想起来却不知道动的是哪个了,

网友:
当时 屏上就是有干扰纹,是屏上的无极性电容性能不好了,当时老师叫我飞了个滤波电容,好了。时间长了 不知道是哪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