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助先马超影450 。

楼主(2012-12-02):
客户拿过来的机子,一插220V电源,“嘭”的一声,炸掉了。拆开一看,一个小集成块面目全非了。下面有图.型号都炸掉了。哪位手里刚好有这个电源啊,麻烦告诉一下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哪有图啊!!!!

网友B:
很象P1014AP,但拿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图啊!!!!

在楼下,老师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象P1014AP,但拿不准。

对的,就是1014的,谢谢了哈。1011.1012.1013.1014都是通用的。整一个换上去。

网友C:
在淘宝网上购买,大约8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淘宝网上购买,大约8元左右

真他娘的贵啊,在研究DIY下电路,用其他的IC。

网友D:
外围应该还有损坏件,仔细查。

网友:
肯定是P1014A0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围应该还有损坏件,仔细查。

明白。这个工程量可能有点麻烦了,有空的时候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