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是关机是怎么断电的?

楼主(2012-12-02):
RT
是直接由IO把绿线置为高电平,关闭12V 5V等输出还是和上电一样要先把各大供电都断了再置高ATX14pin

网友:
IO 芯片控制的   你可以查查IO的原理

网友:
好像是由Io直接置高电平吧

网友:
和主板的上电时序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