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板号:JBL20 LA-4114P REV:1.0 电流跑到1.2就跳 ...
hp CQ40 板号:JBL20 LA-4114P REV:1.0 电流跑到1.2就跳到0.55 来回跳大小写灯会闪

楼主(2012-12-02):
有一台hp CQ40 板号:JBL20 LA-4114P REV:1.0 电流跑到1.2就跳到0.55 来回跳,键盘的大小写灯会闪。拔掉内存,电流还是一样 说明没过内存。有的人说是桥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吗?我想问问论坛上的人再加焊 这是哪里坏了呢?要该怎么修啊
板号

网友:
压北桥,通病了。

网友:
做北桥可以的!!!!!!!!

网友:
直接干北桥吧

网友:
先换内存 再干北桥

网友:
还有这种U也容易坏的 试下

网友:
先换CPU不行就直接干北桥了,保管OK

网友:
对呀,先换U,这种U坏的也多,如果换U不行那就吹一下北桥,我这几天也修了差不多四台都是北桥的,一样情况。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就是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