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不解问题

楼主(2012-12-02):
一台aocl195w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换一块通用板出现一个不解的现象。此时电源+5v仅有0,。几伏+12伏是0伏。单独测这个一体板就正常可以点亮灯管。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原装的不就行了!

网友:
查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接错线或驱动板有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换了一个电源ic  te153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