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75 加 I3

楼主(2012-12-02):
看看这配置能中不

网友:
配置还行。就是I3的集显太差劲。不清楚你用这么大的内存做啥用

网友A:
I3  集显很差吗    PS   或者   CAD 能运行不   双通道  4G   X   2  可以提升集显啊

网友:
加一个显卡更好

网友:
整个独立显卡装上就好了~靠垃圾集显

网友:
内存肥的流油,硬盘你弄个固态才对得起这个配置撒。

网友:
强力要求上独显

网友:
用 i3 3220
3代的
价格贵不到好多
几十啊

网友:
我本来也买这样的配置的,,后来改成3220了

网友:
嗯是   独立显卡  配个SSD    也是一代枭雄啊

网友B:
流口水中,我的电脑都是二手的,这里拆一块那里拆一块 一块泡沫一垫 装上系统 就拿来用了!!还没想过自己去配一台高配电脑!现在还在用双核加两个G 内存的电脑!!

网友(点评):
哥跟你换机器啊,我还93年机器,内存加满才768M,就能砍个传奇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口水中,我的电脑都是二手的,这里拆一块那里拆一块 一块泡沫一垫 装上系统 就拿来用了!!还没想过自己去 ...

机子用了不都是二手的了,  只要性能好   管是几手

网友:
晒机的 很垃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3  集显很差吗    PS   或者   CAD 能运行不   双通道  4G   X   2  可以提升集显啊

CAD PS 什么的没问题,双通道4G*2不错,装个win7 X64,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