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换机维修资料\1

楼主(2012-12-02):
那位同仁有交换机维修资料》》》》》》》》

网友:
求:网络交换机维修资料

网友:
交换机好便宜的,4口的才30元,没必要修吧

网友:
我也觉得没必要修,不过修这个其它也很简单,就和修网卡差不多,晶振,数据泵,芯片,一般就这三个问题

网友(2013-09-15):
楼上的说到了 晶振,数据泵,芯片,这也算是维修指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