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怪问题

楼主(2012-12-02):
方正T400机器,装上电池,外接交流可调电源,大约在滚动条部分电流达到4.35左右,电流短路指示灯时亮时灭,无规律,有时死机。有时进系统后电流到4.35也不提示短。去掉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电池也换过了。如果装上电池,去掉硬盘,一直充电,也正常。论坛里看有类似的故障,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充电电压肯定恒定12V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