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高压板的过程

楼主(2012-12-02):
最近客户拿来两台17寸戴尔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根据维修经验马上基本断定是电源电路出现了故障,二话不说马上拆开显示器,首先目测了一下发现电源板上的最大号电容其中一个引脚已经腐蚀断了。果断换掉,随后马上测量电源输入端的保险丝,发现已经熔断换掉,这下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没想到插上电‘砰“的一声,还有短路了,拆下继续测量,一看上面有个色码电阻烧掉了,找了个差不多换上去。然后用万用表依次检测电源输入电路,测得有一个MOS管被击穿了,换上去后插电试了一下,这次没炸掉了,倒是冒烟了,修的我都不知该怎么办了。最后师傅说上面坏的太多了,干脆换一块板的了。。我也只好无语了不知道各位同行的兄弟们有没有修过这种型号的显示器没?。。。
   由于发帖太仓促,没怎么整理好,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技术上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下观点,自己平时维修显示器有什么好的经验希望能够分享一下。这样大家才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嘛。

网友:
这个不是高压板吧。。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吧。你查到保险丝短了,换上后应该再查下有无短路再上电

网友A:
换了300V大滤波电容 要测整流桥开关管呀 贸然通电!!

网友:
保险坏了的电源板一般不会换上保险就好,肯定有短路,楼主太冲动了,否则也不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
修东西不能只看结果,不问原因,至少要给自己有一个产生问题的解释,这也算是我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情况我原来修过,烧坏保险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啦。所以还是搞个灯泡作为保险丝来测试~!不过通电之电要测试一下后面的电路才可以

网友:
烧保险,必短路,
测桥堆,换电容,
量开关,查整流,
先灯泡,后上电。

网友(点评):
有道理,下次按照这个口诀去做

网友:
  一般保险坏 。 桥堆几率坏的性 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300V大滤波电容 要测整流桥开关管呀 贸然通电!!

整流桥二极管测过是好的

网友:
红圈内的元器件都被更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当年谁没有烧坏几块板子,你多问问你师父呗,

网友:
我师父 可是没有这样过

网友:
修电源板时为确保安全,用灯泡换掉保险丝,即使修不好,也不会问题扩大化

网友:
在此很感谢各位发表的意见。最后祝福各位技术不断提高,生意兴隆。

网友:
保险坏,其它没坏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