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90VM2MA-RS2H 主板开机不稳

楼主(2012-12-02):
昨天客户一家公司拿来了4片A690VM2MA-RS2H 的板子,上面都写的点不亮,拿过来测试开机,时亮时不亮,点亮时所有电压都正常,点不亮时跑到D5或38后全板无供电,BIOS我刷过,南北桥都做过,故障依旧,桥供电和那个G639HAB都换过,现在想基地里的各位高手请教下,给点思路!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看主板的的条件啊 重点看DDR-VTT

网友A:
代换过U没?座子啥的。也就是说我没啥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过U没?座子啥的。也就是说我没啥思路。

U还用得着说吗?早就换了,不过现在我搞好一片了,在等测试,如果能好,其他的也就差不多好了。呵呵

网友B:
D5有的内存不过  压着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5有的内存不过  压着桥试下

老大,我最前面就说了,北桥南桥都做了,还压桥?

网友:
看来这机子是个通病,今天终于遇到一片。毫无头绪呀

网友:
机器的通病  有些确实很难

网友:
今天我也收到客户拿来的一块这主板,也是跑d5
打算刷bios看看,没仔细测试,不过估计也就是内存出问题,打算从内存电压处起查
坛友有前车之鉴还希望指条路子,免得走弯路

谢谢

网友:
典型的TIGER ONE时序芯片故障,不要说换了什么的,看好是不是,还有时序芯片条件不满足也一样。这板子的通病就是时序芯片和它的外围条件。

网友:
搞定了,刷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bios马上正常
这主板就是bios问题,各位都别折腾了,先刷bios

各位刷bios最好用一个备用的Bios来刷,免得刷出问题导致麻烦

网友:
刷新的bios故障解除,这种问题最好先用软办法解决,不行在用硬办法,就是加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