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维修

楼主(2012-12-02):
华硕M2N68-AM SE 开机可以显示但用十几秒就会掉电 再开也是一样 桥重植过了还是一样 我有两块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桥试试。或者测试下没有电容漏电之类

网友:
cpu和桥那的电容都换过了 换桥客户不同意换说太贵了

网友:
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 我以前刷好过的

网友:
是不是Usb的问题啊,,搜下好像有实例

网友:
这种华硕AM2的有怪病,坏的多。

网友:
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了,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问题的板,也找不到。有办法解决告诉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