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3000 电流反复跳变 不显

楼主(2012-12-02):
待机0.03,触发后跑到0.9A~1A左右,停三秒掉到0.5A又重复跑到0.9A。。。反复。。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啊,,一般北桥坏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
SIS的 ,有时定在0.9不走

网友:
检查北桥,CPU  再不行刷个BIOS !

网友:
瞎扯了半天,内存坏,直接把内存修好,就OK了

网友:
我也修好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3-01-09):
我是把内存放BGA上,烤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