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MINIPCIE插槽的疑问

楼主(2012-12-02):
有一台ACER7741Z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有问题。具体表现为插上无线网卡进系统就马上重启,拆掉此卡一切正常。换了其他网卡也是一样的现象。确定无线网卡没有问题,因为在其它的机器上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机器有两个MINI插槽,把无线网卡上在另一个插槽上,可以进系统,也能正常识别到无线信号。但是输入密钥后无法连接到网络。请问:这两个插槽是否有功能限制?是否可以功能互换?

网友:
两个槽应该不能都是插无线的吧

网友:
一个是插3G模块的,如果插上无线网卡正常应该是不能识别到硬件  至于你都能搜到信号了却连接不上,没见过  软件概率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