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真真切切的CPU故障导致机器随机重启的案例

楼主(2012-12-02):
有一块G620 CPU
在网吧出现0X0000009C蓝屏故障后
我拆了回来
挂有盘,发现
装不上系统
就是GHOST之后反复重启

就是进不到WINDOWS界面
重启之后继续装系统
如此反复

后来返回去换了一颗CPU
当然不是全新的

我以为好了
结果系统能装上
但是共享复制游戏的时候
会重启

或者进系统随便点一下什么也重启

最后换了一颗全新的CPU解决...

请记住它的型号  G620
11年5月份的第一批G620

网友(点评):
0000009c 搞下供电看看 有没有杂波

网友:
要记着这个型号

网友:
呵呵,写的挺有诗意的啊

网友:
多注意,避免走弯路

网友A:
intel的U一般都不容易坏啊

网友:
intel的u坏的很少,尤其是server用的,好几年就见了一个坏的,还是测试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的U一般都不容易坏啊

一般不容易!  但是还是有坏的!只是几率很少而已!

网友C:
这个算是通病吗?这批的U都是这样吗?

网友:
AMD的相对而言就坏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是通病吗?这批的U都是这样吗?

不知道 200个就碰到这一个

网友:
幸好我没有 LZ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导致让人换板,结果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记得AMDcpu有这现象    英特尔又有啊

网友(点评):
AMD 和英特尔 都有此类的故障

网友:
当英特尔的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以后,损坏率也高了好多,以前很少遇到坏U的,特别是像楼主这样的情况,真是会抓狂。很容易判断错误,在新U的机器上一定得多试几次,交叉测试以后再确认

网友:
老845D主板,PE进不去,U盘不能启动,把硬盘摘下别的机器GHOST系统到C盘,装回系统还是安不上,光盘按系统照旧,换内存还是不行,接着换电源也不行.最后换啦个cpu问题解决.那个可是赛扬2.0哈,5元都没人要的U.这台机器居然是单位财务使用的,最好笑还连着打印机,其他人都是笔记本,这台机器一坏打印机等于停摆.

网友:
时间长啦忽然又想起我还给他换啦主板,U是最后换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这批的CPU都有问题

网友:
还行,没用过620的,840的倒是用了很多块了。

网友:
要吸取经验教训

网友:
U一般不会出问题的,这情况真少见,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cpu一定要注意一下

网友:
楼主的书写格式挺有意思的。

网友:
I5 2300 坏的,路过。

网友:
这CPU也太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记下了   以后可能会遇上

网友:
注意。少走弯路了a

网友:
INTEL的U坏了我倒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它坏的几率非常小,AMD的坏的多....

网友:
现在给客户装的全是这个U啊!希望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
谢谢lz宝贵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呵呵,11年5月我还在装intel E5800呢,还好没有碰到。

网友:
楼主从哪里可以看出是11年5月份的第一批G620的啊

网友D:
不会啊,老的打印机的话现在有些可以LTP转USB的接口的,坏了也没关系,不需要大的打印口了,我们这边现在有些装新电脑用老打印机的我都让他们换了线了,。

网友:
没有用过这样的CPU.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最闹心,自己赚不到钱客户心理也不舒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啊,老的打印机的话现在有些可以LTP转USB的接口的,坏了也没关系,不需要大的打印口了,我们这边现在 ...

呵呵不懂啦吧,现在好多小公司办公电脑都是个人的,一般在校大学生都有笔记本,使用自己的笔记本,既能给公司节省费用,还对熟悉电脑,毕竟是自己经常使用的.再说他们经常外出,台式机也不方便.所以只有这台是财务机,他连着电脑.

网友:
CPU触点用洗板水擦擦   好几次装机点不亮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懂啦吧,现在好多小公司办公电脑都是个人的,一般在校大学生都有笔记本,使用自己的笔记本,既能给公司 ...

哦。明白了。原来如此

网友:
不遇到过    inter的u没见过着毛病的

网友(2013-10-01):
会这样吗·那我要留一下

网友:
记住了,注意一下

网友:
请记住它的型号  G620
11年5月份的第一批G620

网友:
基本都是用550

网友:
你有点大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容易!  但是还是有坏的!只是几率很少而已!

楼主中奖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