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上硬盘主机不上电

楼主(2012-12-02):
一块希捷80G串挂上主机不上电,硬盘那里的问题,请指教,我是新手。。。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如果换一块好使,那就是硬盘主板的问题。

网友:
估计硬盘主板短路

网友:
电路板短路了。

网友:
电源接口保护二极管短路了。查查看

网友:
一定是硬盘的电路有短路

网友:
这个很简单,12V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