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L195WE显示器

楼主(2012-12-02):
客户拿来一台L195WE液晶显示器,屏幕下半部分闪,本以为是电源板虑波电容问题,拆开后把电容全换,上机烤,开始以为是问题已经解决,不闪了,开了半小时,问题又开始了,麻烦,请同手指教,测电压都正常,没有跳变的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LG屏吧.

网友:
不会吧,是三星屏的,如果屏坏了,怎么会有半个小时好的现象呢

网友:
先排除屏线,灯管

网友:
灯管线头虚焊也会影起闪屏

网友:
你前面说到的屏下部..是3分之1 3分之2处的地方 闪动是吗?

网友:
对,有时会3分之2块屏全黑,过大约半秒,有时3分之一,有时底下一点点,都是整块黑,闪

网友:
我已经从网上购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做备用,这样客户来催了的话,就直接换了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了。这个问题比较难办。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高压问题,主要针对屏来检查吧。

网友:
屏幕有问题吧   先点一下屏幕试试呀

网友:
果然是屏电路问题,我在换灯管之前看到了,屏电路的一个脚上有一个R50电组烧焦了,把PC板都烧黑了,不知道换什么电阻,这电阻是小贴片电阻,不知道参数,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