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是做什么的? 求解释啊。。小白伤不起啊

楼主(2012-12-02):
   看到很多的电源芯片输出的地方,都有一个MOS管,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上管主要起到转换电压的作用吧,下管就是保护的作用,它们的G极是由芯片的脉冲信号方波控制

网友:
赶紧到淘宝买基地的书学习学习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在自学的。建议买迅维远程教程先看看吧

网友:
上下管轮流导通,为后级负载供电,百度一下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电路工作原理,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赶紧去迅维学习吧

网友:
强烈建议去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