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求救

楼主(2012-12-02):
今天接到了一个同行那了以块 技嘉 GA-945GCMX-S2 刚开始是没有南桥供电 南桥供电修好了后跑马了跑C1 38 39 就不跑了还没跑完呢
不显是 请问是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這片U86(ISL6520)建議改RT9202,旁邊的2個爆電容也要換,南橋供電比較穩定
3839還是先查下記憶體是否接觸良好?

网友:
换外部设备不行刷bios

网友:
好像是内存不过吧!技嘉的换了外设之后不行的话还是先刷下BIOS吧!技嘉的BIOS容易坏!

网友:
技嘉的发热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