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8TR 奇怪问题。。。。

楼主(2012-12-02):
刚接手一台ASUS
笔记本
,不触发,拆机。。。 拔掉显卡板后可以触发,可以点亮进系统,插上后就不触发,待机3 5 V 正常。。放电后也一样,手上有2台F8TR的机器, 第2台北桥问题已经弄好了, 对换显卡 测试 好的显卡 放这上也是不触发,南桥做过了,BIOS 换过了,
笔记本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插上 就不触发了。。。 不插上 就可以 亮机

网友:
还有个1,2V 也正常

网友:
汗解决了 槽子加焊 了下。。。晕啊

网友:
槽子坏了,这个真的没有想到,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看独立显卡的供电有问题没

网友:
请教一下。迷你槽诊断卡可以跑码吗?另外此机听说是双显卡,不用独立的可以点亮吗?谢谢

网友:
不用显卡 可以点亮的。。 跑马卡倒是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