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一插电电源灯和待机小月亮灯亮

楼主(2012-12-02):
IBM T42一插电电源灯和待机小月亮灯亮开机有显示没背光高压板供电正常
电源

网友:
以前修过没供电的 这个16V供电有 那个脚是亮度开启脚 还有只要插电或是装电池开机灯和待机灯亮 但是主板没工作 开机待机等还是亮 有字就是没背光 我以为是待机开关坏了 拆掉还不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坏了,好像t6的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还真的是屏线坏了 换了屏线就亮了 不过插电不开机 待机灯和开机灯还是亮

网友:
嗯,屏线啊,那个小问题能用就行了,没必要深究免得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