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A_RST_AUDIO#

楼主(2012-12-02):
各位大侠HDA_RST_AUDIO#是什么意思啊?是声卡到南桥的一个信号,正常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在线等候……谢谢

网友:
高清HD声卡复位信号,正常是高电平

网友:
我的一个联想G555的本,认不到声卡,HDA_RST_AUDIO#是低电平,声卡芯片换了,是不是可以确定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啊!

网友:
你好,我的一个联想G555的本,认不到声卡,HDA_RST_AUDIO#是低电平,声卡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是不是可以确定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啊!

网友:
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各位大侠我现在声卡芯片,南桥芯片,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人不到声卡啊
怎么弄啊? 请指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