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00改LED显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02):
如图,本升压条采用论坛上升压宝,屏是141小尾巴,可正常点亮使用.
故障就是:每天第一次开机,有时在logo.有时在滚动条.掉电!但重新开机又能正常使用!亮度调节也是正常使用!不解,换回原来高压条和 lcd屏正常!

网友:
供电不稳定,起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和低温有关,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邪门事。

网友:
为什么要改啊?LCD不挺好的吗

网友:
这种屏价格也便宜

网友:
实在不行换回来了

网友:
改屏我倒是没怎么研究过,问题解决了楼主别忘了发上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