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GTC-M全USB不能用,

楼主(2012-12-02):
ECS 945GTC-M全USB不能用,测得有两个USB接口的数据线其中一根都是对地了,以为是南桥问题,拆掉南桥正常,换了一个南桥上去还是一样,原板南桥是82801GB的,我用82801GR换的,还是一样,有图纸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其中焊盘有两点之间绿油都掉了,两个测是相能的,其中这个PN31排阻是0殴的,之后就去南桥了,想不到是那里造成这样的问题,还是桥,都换了一个了,网卡芯片去掉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了,还有待机时候就有USB供电5V,插上U盘,不开机也灯亮了,图纸如下

补充内容 (2012-12-3 15:16):
今天从料板找到一个桥82801GB,换上去,那数据数没有对地了,妈的,不跑码,复位都有了,以为没有焊好,从新又植珠焊上还是一样,难道这个南桥也有问题,郁闷.没有这种桥了,没有办法再弄一个上去,那天看有没有这种桥再弄一个

网友:
换个IO试试!!!

你瞎扯什么!

网友:
拆下来测量桥上usb的点不就可以判断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你拆下桥了之后,正常了
那说明主板上没问题了

那就是桥的问题了呀
上面说的很正确的
你试试看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换上试试

网友:
装上桥还短路,就是没焊接成功,拆了再焊,,USB数据线阻值, 这是最起码的,短路肯定不行的,

网友:
南桥会发一下48MHZ到USB,如果没发就会全部USB不可用

Intel芯片组的USB时钟都由时钟芯片发出

网友:
拿个GB桥再打上去试试,一般GB可以换GR,GR换GB不行

网友:
GB的新桥也有坏的,用个全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