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

楼主(2012-12-02):
6510b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能开机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适配器是没问题的,然后再看你的主板,从AC口查起,直到公共点的这部分电路

网友:
先看适配器是不是好 ,在插主板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从保隔查起吧

网友:
楼主把你那台机的BIOS备份发论坛上来嘛,论坛没有.

网友B:
插上适配器  公共端电压有了  待机也有了。就是不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适配器是没问题的,然后再看你的主板,从AC口查起,直到公共点的这部分电路

公共端电压有了  ,待机电流也有。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适配器  公共端电压有了  待机也有了。就是不触发啊

开关上面是否有高电平,EC  南桥晶振是否有波型,bios和EC之间的数据线是否有波性

网友(2014-07-10):
看看ACIN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