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I5 ati独显,有时不显,显示后挡LOGO,按F2无作用!

楼主(2012-12-02):
  机器是进奶机,第一次拿过来发现+5VPCU短路,发现PC81电容击穿更换后OK,能触发开机,电流也正常,就是不显。查屏供电部分,DISPON 对地短路,查图纸这个信号有EC发出,更换后OK。交付客户,以为没有问题了,过了一天,客户又送来说又不开机了。又一次的拆机,发现EC鼓了个包,更换新品,再量下供电对地阻值,+5VPCU对地只有10欧,拆了PU10后OK,再一次更换,确认没有短路后开机,一切正常。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iaoming_wu/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82688773/QQ/WinTemp/RichOle/1HX54J%25FNT5L8@09KS)~JS0.jpg

以为搞定了,接屏试下,插好屏线,上电,瞬间EC爆了,有点不解,事后仔细检查以为搞定了,接屏试下,插好屏线,上电,瞬间EC爆了,有点不解,事后仔细检查以为搞定了,接屏试下,插好屏线,上电,瞬间EC爆了,有点不解,事后仔细检查发现屏线座子已经都烧的发黑了,看了图纸原来DISPON 跟LCD_BK_POWER离得很近,正好是这个位置。处理好接口跟屏线,跟换EC,开机出现了LOGO,提示按F2,按了键盘没有作用,用USB键盘试过也没有用。两个bios重新刷过,还是原样!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iaoming_wu/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82688773/QQ/WinTemp/RichOle/M1NM6ODP%7D%7DSL_ZSO%25O7AX3Y.jpg再修的过程中有时还会不显,不显的时候LCDVCC,DISPON没有电压,这个控制信号分别由显卡和EC输出,EC和显卡供电都没有问题,现在的电流状态时待机0.04,触发后直接跳0.67然后1.4,1.8到2.2  最后在1.8和2.2之间来回跳。请教高手们,类似这样问题,能否给点中肯点的建议,小弟在此不胜感激!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iaoming_wu/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82688773/QQ/WinTemp/RichOle/B8Z%7D(4W7](TU9]$Y@V%7BASA6.jpg

网友:
不好意思,图挂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内显走PCH,注意一下

网友:
修好了,是右侧usb供电IC坏了,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