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无CPU供电无北桥供电..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2-12-02):
同行今天抱了两箱主板来修说是点不亮,打开一看全是AMD 770的(映泰A770E3),郁闷了 看到AMD的有点头痛。经过半个小时的初步诊断,80%的为无CPU供电,无北桥供电。。之前有修到过这个板 没修好..经过两个小时的仔细跑线路,查到这个板的通病..图片有点乱 各位凑合看,水平有限...

网友:
精品

网友:
上次修过 CPU和北桥供电 都是CPU电源芯片输出的信号。

网友:
我手上有这板也是楼主的问题,换了那排组CPU北桥供电出来的,可不跑码

网友:
来看看楼主的文章啦!学习一下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牛叉的维修

网友A:
学习了,也就是说这板是要有CPU供电后才有桥供电对吧。

AMD时序不是说CPU电压正常后才开启总线供电么,怎么是北桥供电呢?北桥供电应该是在ATXPG信号发出来后才正常的吧!求指教!

网友:
常规的就是内存桥的供电出来了才有cpu供电,也有例外啊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边拍照边用电脑画图,不容易

网友:
先有内存供电,然后,桥供电,后是U供电; 思路是这样

网友:
有点困惑的就是。。。。AMD不是按。。。。内存,桥,U,总线的嘛。。。。不解。。。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英伟达芯片组的

网友:
又会了一招通病,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维修过程好详细啊,赞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故障分析的这么透彻,图画的也很清楚,让我这门外汉也能看懂点儿了,

网友B:
C点电压还有上拉,楼主没有画出来,会造成看贴人云里雾里

网友:
修过AMD785主板,好像也是先有cpu供电,后有内存,桥供电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点电压还有上拉,楼主没有画出来,会造成看贴人云里雾里

同意版大说的,楼主8图里说C点9.34V,10图里又说0.11V,我就看不懂了。另C点都没V那B又这么高,请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版大说的,楼主8图里说C点9.34V,10图里又说0.11V,我就看不懂了。另C点都没V那B又这么高,请解惑?

8图是我PS错的一张图怎么也上传上去了,,你看9图就可以了,8图的C点应该改成B点,,你仔细看 8图和9图是重复的 8图是我PS错的 9图是我改正的...

网友:
好帖子 我不能及啊

网友:
哦 就是么  应该是C点有电压B点没有电压  不过还是谢谢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下次发帖别搞的那么花哨,看起来都麻烦,简洁点!

网友:
先有北桥供电,后有CPU供电,(我以前一直是这个思路,现在我要该一改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原来经常要先把IC给换掉

网友:
学习了,我要在基本功上下功夫

网友:
写得很乱,估计很多人看不懂,同一个C点你一会说有电压,一会说没电压
不过写得乱并不代表你修得乱,技术是不错的,感谢分享!

网友D:
那个是总线供电吧,应该是先有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总线供电吧,应该是先有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是桥供电,总线供电根本不用PWM电路的

网友:
103的电阻为什么换成222?

网友:
~~楼主的心血没白费,图片的确搞的很正版————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呵呵呵    有一个问题 难道这个板和别的板供电顺序不一样吗?

网友:
要是我直接飞线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版大说的,楼主8图里说C点9.34V,10图里又说0.11V,我就看不懂了。另C点都没V那B又这么高,请解惑?

同意,肯定还有个上拉电阻没有画出来吧,要不然b点的8V电压怎么得到呢?

网友:
不单这型号,映泰78 785 79 88的都坏这个103很多。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有的板子先CPU有电压,再北桥

网友:
是通病,遇见过

网友:
排阻上面应该有个上拉,,,103的排阻应该是无穷大了,导致电压没被拉低,,,,

网友:
B点的排阻有个上拉吧  要不电压哪来的?

网友:
现在修一块板可以收好多MI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  难怪技术提不上

网友:
呵呵 我也是看得一头雾水,,不过技术 的确不错,,思路非常好,,可能过于紧张  说明白点就是103没导通,导致EN拉低。我个人理解

网友E: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图的,怎么才能学会自己画图呢?可否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
你位人兄好细心啊,不仅说得细,还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图的,怎么才能学会自己画图呢?可否告知一二,谢谢!

protel 99se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听饼哥说过 ,有总线供电和桥供电共用一个PWM电路供电,,,,

恩应该有,基本上都是要DC-DC转换一下的哈,可能是我没遇到过,饼哥见识广些啊,,

网友G:
表场一睛楼主,把维修过程写的这么详细,为什么103可以用222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场一睛楼主,把维修过程写的这么详细,为什么103可以用222代换?

上拉电阻,差不多就行。。。

网友H:
楼上我看了,我睡觉比较低我看的意思就是一个保护电路出问题了。这应该不是通病。你把那个保护弄掉了好了。如果是三极管坏了倒还好说。如果是别的地方电压不对这个的保护电路启动了。你这修出电压来。以后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高手  如果是 我就换CPU电源管理IC了  还有  我会先修桥供电 的  今天才知道 先有 CPU供电才有桥供电的板子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我看了,我睡觉比较低我看的意思就是一个保护电路出问题了。这应该不是通病。你把那个保护弄掉了好了。 ...

你在仔细看看吧 。好像没看懂噢

网友:
好不错的修理思路是我的话,直接换供电IC再查电路,没图的,就OVER搞不定

网友:
对自学者有很大的帮助,思路+电路+图文。    只可惜俺没有多少实践

网友:
没看太懂,接电源管理芯片EN脚的那3级管控制B级的电压是哪来的,另一个3级管是来拉低那个B级电压的么,可中间接了个那么大的电阻啊,迷糊。。。

网友:
AMD的先CPU,后总线供电

网友:
大师辛苦的维修厉害啊!

网友:
常规的就是内存桥的供电出来了才有cpu供电

网友:
顶一个,跑线的功夫得要学学了,我忙起来,都不怎么修主板,今天遇到几块主板,说一定要修好,跑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也就是说这板是要有CPU供电后才有桥供电对吧。

个别770,780以后的主板都是cpu供电先,再桥

网友:
昨天也接了5快这样的主板,,也是网吧的。。修好4个,一个时钟坏。两个电容爆,换了不过内存。最后修好。一个自己好了。最后一个什么都有了,就不跑吗。。。没修。

网友(2016-07-22):
amd 一般是 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的供电时序

网友:
映泰板的排阻也和华硕一样容易坏

网友:
前几天修的一个是没有内存供电导致的全换个内存供电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