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E2T 卡LOGO 报错误

楼主(2012-12-02):
同行(卖场)送来一台 索尼笔记本,故障如下:

开机停在LOGO, 按F2进入BIOS,无任何选项可以关掉网卡,声卡。

我拔掉光驱 硬盘 无线网卡 还是这样。

拔掉小电池,短接下。  再插入小电池,可以显示LOGO,

再开2次又不行了。又报这个错误。

求思路.......

网友:
先刷个BIOS喽。

网友:
引导坏了?

网友:
先刷bios在做系统

网友:
BIOS   引导区

网友:
先刷个BIOS在看看。。。。。

网友:
先翻译一下
及时模式应用程序没找到
请从新安装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的思路就是:
1.是一个应用程序出现了错误,那应该属于软件问题
那就是Bios和重装系统了
你先试试看了

网友:
先换个良品硬盘,确认硬盘

网友:
貌似是提示没系统 换个硬盘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A:
换一个EC试试 或者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EC试试 或者南桥

神经病的同行,那边客户使命崔。最近忙死,直接跟他说 不修了。

网友:
换个硬盘先不过好像可能性不大

网友B:
如果有内置猫就把猫拆掉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内置猫就把猫拆掉再试.

拆了 还是一样!不行! 还给那个神经病的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