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520A-K停留FOXCONN,求解

楼主(2012-12-02):
今天有一主板跑25,停留开机FOXCONN画面不往下走,求个位给个思路。现在还没有焊桥呢,BIOS刷过,

网友:
外设一个个的拆!

网友:
来看看楼主的文章啦!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一下北桥的滤波电容  我今天修了个斯巴达克的 卡Logo  是北桥旁边的电容肚子大了,如果没有,就从声卡,网卡开始拆吧,我还遇到过声卡故障导致的

网友:
U的供电及供电电容是不是一好了, 桥供电不对也有这样的,U的供电认真对一对?  桥供电仔细看一看;

网友:
看cpu温度检测部分,风扇换个试试

网友:
重点拆网卡和声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