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花屏

楼主(2012-12-02):
DELL D620花屏,有时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问是显卡还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通病了, 换改良显卡吧

网友:
先查一下信号在搞显卡

网友:
先测一下屏的条件不久知道了吗,反正这个本一般换完显卡就好。

网友:
这个好确认,直接用压机大法就可以确定是哪个的问题了.另外D620 630这两种机器就是显卡门的机器不用那么纠结.如果真的怕出问题直接用压机法.

网友:
显卡问题  换12年的显卡

网友:
如果BGA技术过关 先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重焊次显卡试试吧,这机器的显卡也很容易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