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22的求帮助!

楼主(2012-12-02):
今天收到了一个清华紫光的22寸显示器。。
故障现象如下:
开机后指示灯闪,屏幕什么都不出。。 灯管亮2秒就灭了。
接上VGA 信号一样是这个情况,
但是客户说“这个机器跟预热一样反反复复不知道开多少次,有一次好用能开一天。”
拆开后,目测没发现异常。
电源板电压5V 12V 都有。。 。。。为了测试把高压板连接的电感拆下。。 测量5V变成6V多,12V变成16V多了。
估计是驱动板坏了。。刷MUC 我只会用VGA线那种办法。。但是这个板子不支持。拆MCU 那种方法不会。编程器有,那位兄弟会请指教下。
再就是该驱动板为通用版。。 但是为题来了。。他的按键是5条线的。 万能驱动板的按键是10条线的。。怎么个改发啊?

哪里没说明白 请提出。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你管它几线。按键你需要几个就接那里几个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K1 K2 K3 K4 K5 K6 帖子里面都有说明的,还有你咋个不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改过 没好用。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现在的情况是 通用驱动板的按键板是10跟线的,,但是故障机本身的按键板是5根线的,我想用它的本身按键板。

网友:
原机的不会是电阻编码的开关吧?
如果是就抛开原来的线,重新引几条线到按键板上。还要把按键板上的电阻断开。

网友A:
就按照楼上几位说的换驱动板、改按键板吧。
照着原机按键板去改通用按键板即可,按图索骥,飞线过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按照楼上几位说的换驱动板、改按键板吧。
照着原机按键板去改通用按键板即可,按图索骥,飞线过去就好了 ...

换驱动板。。改了按键板。。弄好了。,,就这么地了。。不会修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