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L 笔记本插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2-12-02):
  大家看看看  笔记本插上电池的时候这些 信号都必须为3.3的高电平 呢  本人新手    PBAT_SMBCLK1
PBAT_SMBDAT1
PBAT_PRES1#
PBAT_ALARM1#     现在 正在维修一台电池开不了机的故障

网友:
请问那你现在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
第一: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对地电阻看有没有短路,你把那几个电阻拆下,量一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
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没短路你就看一下,周围有没有烧坏的零件。
还不是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