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54不过内存故障

楼主(2012-12-02):
不插内存会报错跑C1,插了内存过了C1后就乱码,查AD线,系统总线对地相同,测系统总线和2.5V供电都是3.3V,时钟在1.0-1.1V之间。
请问内存供电3.3V与橙色线直通正常吗?DDR不是只有2.5V的吗?如果不正常是哪有问题了,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3.3V与橙色线直通是正常的,可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换块测试卡试试?

网友:
忽然间又不跑码了,DRR一代供电不是只有2.5的吗?怎么会是3.3V?BIOS没有专用刷写器,焊工又不行,最后一步才刷BIOS。

网友:
换内存 洗插槽 跑线路 刷BIOS 就这几招够它喝一壶的了

网友:
MSI很多跑完C1乱码的很多都是BIOS问题,刷下试试再说

网友:
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