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多多,主机反复重启的故障,导致CMOS老恢复默认,最后确认不怪主板,不怪电池

楼主(2012-12-02):
有一台主机
客户反映说
插电自启动
开机听到滴的一声,就重启
如此反复无限重启

半夜还会自启动

首先
换插座,不行
其次
换电源,不行

发现CMOS老恢复默认
换电池
老样子

换主板
还是老样子

把拆下来的主板
裸板挂硬盘测试
竟然没事...

于是怀疑开机键的问题
然后插上POWERSW的线
风扇转一下 停了

然后按开机键
还是老样子反复重启

于是把RESET线插到开机键上

开机
没事
静观一天
OK
问题解决

同时想到某无盘网吧
部分客户机老是恢复CMOS默认
导致网管天天手动设置网卡引导
后来还是把开机键老卡住的毛病解决了才彻底解决问题

最后总结
开机键短路或者老卡住,会导致主板CMOS损坏

网友:
我也到过电源开关短路,开机就断电重启!!

网友:
明天要去给客户修一台dell,毛病就是开机键按下不能弹起,打算偷个懒,上点wd40.

网友A:
大家还要注意 REST漏电的时候会出现上述故障的同时 由于漏电阻值不定会造成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开不了 时好时不好 试机几天都不出问题 交到客人手里就出问题这样蛋疼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还要注意 REST漏电的时候会出现上述故障的同时 由于漏电阻值不定会造成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开不了 时好 ...

在自己手里没问题 在客户手里有问题 最蛋疼了
会被客户鄙视的

做维修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自己手里没问题 在客户手里有问题 最蛋疼了
会被客户鄙视的

有时候避免不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只能跟客人多沟通了

网友:
遇到过开关键按下去弹不起来的情况,修好后给客户换了个电源。哈哈

网友:
我还遇见一台品牌机,开机不到5秒马上重启,怀疑电源不好,换电源正常.回去依旧.客户怀疑家中供电有问题,因为客户急用电脑,我就让他把机器放这里我慢慢修,给他一台电脑先使用,我这里还没修,他说我那台电脑和他的毛病一样.最后忽然想到可能是键盘毛病,有的键盘上面有个关机键,要是那个键粘连,不就等于开机后你再继续按开机键,他不就自动关机然后重启么?机器没修让它拿回去同时换键盘问题解决.据机主讲这台机器好多人修过没找出毛病,最搞笑的是品牌机售后让他换主板,报价1000多.机器本来就没毛病,你说谁能找出毛病啊.

网友:
其实好多顽症看似复杂,实质很简单的,只是我们一开始就往难处想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问题,换了个开关就OK了。

网友:
这种故障换我一把就确定了,我是发现有异常就不怕麻烦拆板修的,所以问题很快就被发现了。

网友:
电脑维修,学习中

网友: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真无奈

网友:
哈哈,以前我也遇到过。当时联想机箱的通病。
有一批电脑都是这样。其中一个没过保的联想
售后直接换的机箱。我的解决办法是从主板插针
上引出线,开机的时候连下。啪啪的,和电影上
没钥匙开汽车的感觉一样。哈哈~~
联想也真够黑的,过保的上门费100元,维修费
150元。整个一个250.这样的产品应该召回。

网友:
我也 遇到个 客户,机箱面板都掉了,从POWER引出个线 ,打下火 就开机 ,同事到她家 都不会开电脑了!!  搞笑!!

网友:
见识了,记住了!

网友:
有时候电脑的疑难杂症还挻多的,,楼主分享的很好,

网友:
呵,修过类似的情况。这样的钱容易赚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电脑有过,两键我全换工业用的了

网友:
长经验了

网友:
挺有意思的。。。呵呵

网友:
呵呵 挺有创意啊

网友(2013-01-03):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开机键要按几十次才能开机,拆开一看接触不良了。

网友:
关于开关线短路的,光驱线挡机的,其实有个指导性的做法,最小系统法,除了电源线等必须插得,其他开机音频usb线,一个都不要插

网友:
我也 遇到个 客户,机箱面板都掉了,从POWER引出个线

网友:
这问题我还让客户换过板,或当主板问题来修,很好赚的,换板还能赚个旧板,

网友C(2013-02-23):
茅塞顿开。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蹊跷

网友:
有时往往的小问题,就是难以查找,搞了半天,才知道是小毛病,,真的能让人郁闷一天。。

网友:
这个一定要记住,这样的问题一定能碰到

网友:
我以前试过自己的机器有问题,拿去修反没问题

网友:
遇到过几次~~~~~·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去一按就发现问题所在,换到重启键开机解决。

网友(2013-04-20):
恩,看似很麻烦的问题,好多时候好简单,有台主机,开机测CPU电压2V,插卡不跑字,后来清除下主板BIOS,换个电池,OK。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见到过,下次见到就会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