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瓦斯灶台代替光波炉、电陶炉做过BGA拆解?

楼主(2012-12-02):
  看到坛子里有好多朋友在做土炮BGA工具,下加热用光波炉、电陶炉似乎都不错。我的一块笔电主板想拆卸南桥,但手边没有合适的下加热设备。但我在想啊,下加热无非是温度足够、可控,那家里的灶台是否也可以临时客串一下呢?
  我的设想是,在灶台上放一块均热板,比如说耐热砖什么的,但我认为最好是金属与耐热非金属结合比较妥当,因此我设想用金属钢板外包或上覆盖一层石棉布;再将待拆主板用支撑件放置于均热板上,温度可以调节支撑高度与灶台火力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并用数字万用表的测温功能或者是红外测温枪进行温度监测。上加热就用普通的热风枪拆去风嘴进行加热。
  看下图:

  不知道坛子里有哪位朋友已经尝试过类似方法了,能说说感想么?另外,邀请坛子里的“张先生”大师提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
曾听说有人干过,论坛没有具体实例。

个人认为燃气灶温度的稳定性不好,有的最小燃烧功率都比较大,高温燃气的外边缘温度很高,控制是很困难的,加上还有燃烧的污染,不建议。

现在便宜的光波炉也就50多元(论坛上好多坛友用的就是这种,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不如投点儿小钱,做事保险的多。
另外,用石英管取暖器在论坛上也有不少成功实例,有种两根灯管800W的小金刚取暖器也就20多元包邮的,很适合做预热,投资也很小。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和张大师的回答!
我刚才用万用表的温度探头在火焰不同高度测了一下,在离火焰高度3~4cm处温度刚达200℃以上。如果用适当的均热板,效果应该和其它热源相同的。

等有空时,找齐材料,拿块废主板试试看先。

网友:
那种便携式乙炔,就是野炊用的那种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不可取,有中毒的危险。

网友:
明火还是比较危险,小心为上。

网友:
今天直接上灶台做拆卸南桥,过程可谓暴力!

  不多说,直接上图,有图才有真相!

  主板没有变形、焦黄,只是一排插针拔的时候搞变形也。温度一到,板上的元件取下来就象是取一个未焊接的东东,特别是一些插件,很轻松,整个过程No上加热。后来干脆一撸,就撸下好多元件来,这算不算暴力?

网友:
又是个NB人物!

网友:
嗯,问题是怎么样比较准确的控制那条曲线,如果你成功地解决了,那完全可以不再从事维修了,我想在国内你的技术已经领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