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故障维修5:又一超级坑爹的维修

楼主(2012-12-02):
最近没什么心情,都不想发贴,今天基地的8205D返修回来,换下那垃极风枪后,用起来真爽死了,发个贴也来爽爽,言归正传:前几天有一个客户送来一台主机,上不了网,给别人修过了。
上主板图:(杂得不能再杂的盈佳主板)

经检测,并非如此简单,该机主板无复位,测五大供电,发现CPU没有供电,其CPU主供电芯片为L6711,

查:4脚VCC主供电正常,23至28脚VID组合有高电平正常,10脚EN 5V正常。条件满足不发控制信号,直接换芯片。几分钟后开机,OK,可以开机了进系统了。进系统后发现设管理器里,网卡及声卡都没有发现。跟客户沟通,PCI网卡+声卡+维修费=120,客人点头,上卡开机,仍然没有发现,晕了,难道白搞了。最后协商180给个换了片二手主板,这块就留下在店里了。
送走客户后,正好当天碰上板神(饼哥)在线,又正好讨论声卡的问题,就也跟着问了一下,板神就叫我主测一下35 36脚。上电测试,ALC622的PDF,测:1脚主供电5V OK,35 36脚2。5V OK。没问题啊,换个芯片,还是不行,网卡坏,声卡坏,PCI无反应,看来是南桥问题了。突然回起以以前碰过,网卡被雷击后会造成PCI不检测设备,死马当活马医。正准备动手,发现在一个超级坑爹的东西。别废话,上图:

看到了吗,右上角,有个锡珠,看来是上家不小心落下的。(由于还带着松香,所以刚才吹尘时,没有把他吹走。)用摄子刮掉,上机,网卡出来了,又听到美妙开机声了。
至此,全板修复。我又赞了180元了。恭喜恭喜!

补充内容 (2012-12-3 11:00):

补充内容 (2012-12-3 11:05):
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修声卡而不看网卡。那么做二手的都应该知道,如果网卡坏了,你接一个PCI上去,客户一般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声卡就不一样了,涉及一个前置面板。如果这部分没有了,直接影响到了接耳麦的客户.

网友:
人才啊 楼主  干我们这行的 就得细心

网友:
喔得大神,认不到网卡声卡居然不先看下  不过不看也好,赚得多啊

网友:
这板在你那可以卖180???

网友:
正常 不小心 我i有次别人说死机 我换电容后  不跑马 坑爹啊  没管它  拿了它三次  只点三次 都不跑马  最后发现了  PCI连了一点锡

网友A:
批发同行肯定不行,零售还要给他装机上系统,你不会只收同行价吧,这板我提货要110,出同行要125的

网友(点评):
二手板,集显的是比独显贵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批发同行肯定不行,零售还要给他装机上系统,你不会只收同行价吧,这板我提货要110,出同行要125的

厉害,给跪了,我这边这板子估计只能卖120,二手。同行提的话60有多了

网友:
厉害 细心才是硬道理

网友:
胆大心细脸皮厚,  徐老大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给跪了,我这边这板子估计只能卖120,二手。同行提的话60有多了

差不多,同行60元吧,换给熟一点的100。好坑点的120-1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给跪了,我这边这板子估计只能卖120,二手。同行提的话60有多了

AM2全集成的主板,你们卖60,真不真啊!

网友:
我们这的价和楼主的差不多,集成的贵些。

网友:
俺才开始学. 还没有到楼主这一步呢.  不错! 好贴.

网友:
全集成60元要看哪种的,杂牌的单桥小板就60,大牌的N68 N78就可以卖你的价钱

网友:
那AM2的集成板子一个般都收2百

网友:
180换个二手主板,震惊了

网友:
生意经学习了,脸皮厚是最主要的!

网友:
维修胆大心细,是王道呀

网友:
果然坑爹.....换我我肯定先把芯片一个个栽了

网友:
胆大心细脸皮厚

网友:
维修是要先仔细观察地

网友:
主板还可以卖180还是可以了 买个新的也就200多啊  赚了

网友:
有意识,换板180都是公价

网友:
维修就是靠细心了!!

网友:
大米赚到了哦

网友:
所有的问题都是那锡珠惹的祸吗,那楼主换下来的CPU供电芯片呢,还好吗?

网友:
楼主说的8205D是什么呀,风枪吗?介绍一下,我也想入手一个风枪和焊台,不知道一体的怎么样,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
必须要心细

网友:
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而你的上家刚刚相反,本来这钱他应该可以赚到的。

网友:
180元不贵,正常

网友:
多看 细心

网友:
楼主眼尖心细啊,其实我这里什么板子都是先吹一次,芯片引脚用牙刷蘸洗板水洗一次再搞,行了就收钱,不行就,再说,哈哈,0.4以下的珠就很难发现了。

网友:
在PCI槽不能上设备的时候,马上就应该想到是网卡

网友:
我有块板,PCI上的所有设备都认不到    PCI插槽

网友:
真是超级坑爹

网友:
AMD主板,我只留VIA芯片的卖. 其实再好也只做料板.

楼主卖180. 这说明我们还有点生存空间啊.卖60的,还混个毛啊.

好坏咱干的也是技术活啊.

网友:
学了技术又学了生才之道了。哈哈!

网友:
我们这换个你这样的板子最多120就很高了,你那能卖180,羡慕呀

网友(2013-01-16):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网卡、声卡、PCI总线,其中一个有故障,可能会影响其他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