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请帮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2-12-02):
下面这个是主板5V双路供电的电路,5VSB_CTRL为高,ATX_PWRGD为低时,+5V_dual 由+5v_stby供电。5VSB_CTRL为高,ATX_PWRGD也为高时,+5V_dual 由VCC5供电。
第二种状态时好理解,就是第一种状态(待机)时有点不明白他是怎么产生5V_dual的?

网友:
VCC12,PR1,PR5,PR11,PR12,地正好形成回路。

网友:
待机时是由+5v_stby供电的,VCC12此时还没出来哦~

网友:
你不是讲的很清楚了吗,当5VSB_CTRL为高,ATX_PWRGD也为高时,+5V_dual 由VCC5SBY供电。   还有那个电容只是起到自举升压的作用当三极管导通后就把电容另一端加了个高电压 而电容连接5VSBY的那一端电压就会升高

网友:
vcc5sby,pr13?

网友:
5vsb_ctrl高电平控制PQ8导通,PQ7截止,然后5VSB通过两个电阻加到PQ6的G极,PQ6是P沟道的三极管,应该是高电平截止,那5VSB怎么能通过后级电路而产生+5VDUAL??

网友:
看图纸,这主板只要一插上电源,5VSB就会通过1117转换成3VSB给IO供电,io得到供电就会发出高电平的5VSB_CTRL去控制这个电路产生+5VDUAL

网友:
这个5vsb好像还会产生内存供电,内存负载供电。这主板应该待机时就会产生内存供电的。

网友:
哥们。。。你那个图下面不是说了吗。。。。S5状态5V_DUAL是零伏。。。

网友:
不是还是5V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