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架构

楼主(2012-12-02):
我听说笔记本有几大总线和什么组成。麻烦各位高手给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
哦哦   如果是BIOS参与触发的话  就有4条总线  CPU到北桥叫系统总线  北桥到南桥叫DMI总线  南桥到EC叫LPC总线  EC到BIOS叫XBS总线   如果BIOS 不参与触发的话就少一条XBS总线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不懂哈,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去迅维的网上教学学习一段时间就OK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