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不开机

楼主(2012-12-02):
I3 HM55 独立显卡,机器可以触发上电,开机跑1.1不动,量BIOS开机瞬间有波形,持续几秒波形消失,求思路,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宏基机器先BIOS了再说

网友:
先排除硬件再刷BIOS

网友:
可以换跟内存看看   不行的话再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内存也可插拔下试

网友:
1.1.。。。。电流上不去啊应该是。。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电压没上去呀,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波形几秒钟 貌似内存肯定过了

网友:
BIOS已经刷过,量内存上没有波形,显卡供电正常,已经加焊显卡。目前还没有修复。客户说机器用着就突然黑屏了,然后就开不开机了。

网友:
看 CMOS电池有没有电里 ,不行的话看电压供电正常不,是不是内存供电没出来,刷BIOS试试呢,不行动北桥

网友:
CMOS电池有电,供电都正常,I3 350M的U 供电0.8几伏,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内存1.5V 0.75V正常,显卡0.8几伏正常,VCCP1.05V正常,BIOS已经写过,现在订了个HM55的桥,准备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分享下

网友:
放电,换电池 ,刷bios

网友:
楼上说的这些我都已经做了。

网友: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我认为的话是先排除软件在搞硬件  毕竟刷BOIS没风险 先搞硬件有时候会把故障给  搞大

网友:
bios早都刷过了,上面已经写了。

网友:
先刷BIOS吧,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