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不触发

楼主(2012-12-02):
机器拿来是不触发的按照不触发的条件去查发现EC的供电时钟复位 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记过查到这里

网友A:
哥们,没有ACIN ,会有主供电吗

网友(点评):
会有、只是很低而已

网友:
楼主直接生点,有些板没有ACIN不能触发,等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没有ACIN ,会有主供电吗

这信号是EC 用于检测适配器的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他说的ACIN不是供电,是个检测信号,这个信号没有,会认为没有接入电源,不开机

网友:
la的典型电路啊。。

又复习了一下。

网友:
楼主啊我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
仁宝的检测电路

网友:
专业的呀。

网友:
楼主遇到好修的了

网友:
楼主的贴子同楼主的头象一样的精彩

网友:
我看得有点模糊

网友:
不错,有耐心跑线路。

网友B:
感觉在编的,仁宝点火回路中如果运放7脚电压低是过不了保护隔离 怎么会有EC 南桥供电,时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在编的,仁宝点火回路中如果运放7脚电压低是过不了保护隔离 怎么会有EC 南桥供电,时钟正常

呵呵 自己看看图纸把 编 有那个必要 啊

网友:
很厉害 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