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大侠们帮我看看这块板的内存测什么地方。有图

楼主(2012-12-02):
我的这块板子其它供电都有,就是内存供电我不知道测什么地方,现在开不了机了,因为内存旁边有供电线路断线了!内存供电测试点我也不清楚!懂的帮我看看!谢谢了这块是DDR3的内存,内存供电是1.5V内存供电我找不到!知道的指点一上,!多谢!我也同有图纸,能提供一下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A:
QQ空间的图片都引用不了,根本看不到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Q空间的图片都引用不了,根本看不到图

真不好意思!现在能不能看清楚了?大侠?多谢你的关注!

网友C:
你的开不起机是不触发  还是触发好后屏幕不显啊   如果是不触发就别管内存供电   如果是触发屏幕不显才是内存的

网友:
不上电?走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好意思!现在能不能看清楚了?大侠?多谢你的关注!

呵呵,现在可以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1fb1000202020740be1e9b93.html这里有相应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可以从内存槽的引脚供电测试点为切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开不起机是不触发  还是触发好后屏幕不显啊   如果是不触发就别管内存供电   如果是触发屏幕不显才是内 ...

是触发了,屏幕不显示!风扇都转!

网友:
DDR3 测 主供电的话一般是测旁边的电感 1.5V 或者打值卡打值

网友:
就是测那根黑色内存槽外侧的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
应该是8脚的芯片供的。

网友:
七彩虹的没图纸

网友:
DDR3 内存的工作条件,,,,VCC电感 1.5V VTT 120 .240电压主供电的一半  SPD 236 3.3V    VREF 1. 67 脚,电压0.7V左右,复位168脚 电压是1.5V

系统管理总线时钟和数据是 238 .118  电压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