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12-12-02):
联想B470,装系统前还好好的。可是装了系统以后打的字就乱码了。打0就出/ ,打5就出Q 请问各位谁能帮忙解说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谢谢了!

网友:
用U盘进PE试下,打字是否正常,就可以排除是系统还是键盘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先PE试试,不行看看是不是数字键盘打开了  是在不行换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