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vga接口判断集显是否损坏?

楼主(2012-12-02):
我手上有块旧板(斯.巴.达.克945GCM2S-A1 6h),经测试发现vga接口断针造成的点不亮,独显能显,可VGA接口偏偏是内7外8的两排针的,找不到这种,另外,也不确定集显是不是好的,能通过引脚焊盘测试吗?该怎么测?

类似这种,找的图片

网友:
测1、2、3和13、14针的对地阻值

网友:
1.2.3脚是R G B脚 13 .14行场信号。。

网友A:
阻值多少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值多少为正常?

rgb差1至3欧姆吧。行场400至500吧

网友:
你可以打蓝色头上的123脚也就是RGB 13 14行场 对地阴值啊

网友:
要测123脚在75欧姆左右,用示波器测13、14脚要用波型才可。

网友:
当然可以用线从焊盘上引线出来测试啦,楼上几个哥都说了引脚定义。

网友:
换个普通的就可了 接123 13 14 不确定就打阻定脚位

网友:
换了后也可以确定集成的是否损坏 不过945的板没有几个用集成的 独立的能用就OK了 你要琢磨一下也可以

网友:
呵呵打下阻值试试

网友:
学习啦。谢谢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换个头不就可以了

网友:
焊VGA根线上去试试

网友:
楼主,你可以换条线就可以

网友:
就是啊,感觉有问题,测下差不多就先换个头试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修的话,会很方便!

网友:
打下RGB三基色和13,14脚行长信号的对地值。正常直接换头就OK了,有问题的话查下接头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
集显线路还是比较好跑的,细心点就行

网友:
示波器有吗,开机后在VGA接口 13 14脚 测行场的波形,有波形说明接口坏,集显正常,没波形跑线测与之相连的元件,你那接口淘宝上有卖的。实在不会测,用普通的VGA接口改装,测试时接口不用焊在板子上,脚位对好就可以。

网友:
换接口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1、2、3脚R、G、B信号和13、14脚行、场信号的对地值一样也不能确定集显就是好的,昨天就碰到一块板子就是集显不亮,加独立显卡可以点亮,查得R/G/B和行场的对地值都是一样的,但是行场信号的两个电压不一样,一个5V,另一个只有4.3V都不亮,最后查到是北桥拉低了,加焊北桥才好的。所以还要测下电压也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rgb差1至3欧姆吧。行场400至500吧

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