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维修方法

楼主(2012-12-02):
用热风枪 对准盖子 吹5分钟 温度在370度
注意 底面一定要放在平坦耐高温的地方
自然冷却后 多数的都好了
以上对4000-5600+的 有效果

网友A:
胡扯  当时可以使用  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怪不得有人10块钱一个收,不过用不住吧,

网友:
我有2个3600不知道是不是也适用

网友:
返厂还是有机会,但在外面就。。。。

网友:
3个AD5000开4核坏了,垃圾映泰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阿?加热也能修?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5分钟 那么长时间 针都倒了

网友:
这样都行啊 cpu直接换一个了哇 坏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也试过,当时吹后确实能用,但基本顶不了几天也是挂掉的。

网友:
这就是奸商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CPU虚焊

网友:
这个办法好象听说过。好象过不了多少天又坏了

网友:
用一段时间  估计又点不亮了

网友:
真的有用还是假的有用啊

网友:
这个好用吗?返修机率高不高

网友:
也是一种维修经验

网友:
哪天试试就知道好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胡扯 当时可以使用 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确实这样,以前加焊过几个 也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同意。。。吹好的东西 好的几率都小

网友:
正确的办法是:把铁盖撬开,加热,上好硅脂,封盖。。

网友(2013-01-14):
确实这样,以前加焊过几个 也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芯片这种东西,要内部坏了是真修不了的,表面修好了其实内部的部分门电路可能也是坏的,因为有些时候用不到全部芯片资源所以看不出,但是你一但将CPU资源用尽的时候就回暴露出来,死机蓝屏什么的。

网友:
CPU还能修啊,我只听过修断了的针脚

网友:
这是修主板还是毁主板啊!

网友:
意。。。吹好的东西 好的几率都小

网友:
找机会来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开盖,散热膏一起换掉

网友:
用不上几天就挂了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 用这中维修方法?

网友:
上次我们这有个收废电路板的河南人,有人低价卖一批AMDU 结果中招

网友:
哈哈,这样子也可以啊啊

网友:
虚焊不补锡没办法长久吧.

网友:
对用之种方法处理过的CPU的使用时间,表示怀疑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也还可以

网友:
这样修复的还会坏的,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