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这些型号都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2-12-02):
A1278, A1286 应该是整机的型号.
K18, K36, K22, M97 是什么?
820-2915 是什么?
661-5850, 661-4817 是板号吗?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板号

网友:
哥们,这些很重要吗

网友:
K开头 M开头都是板号,后面的是配置代码

网友:
哪一个是 主板的板号?k18 是吗?

网友(2013-02-13):
哪位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你是在哪看到的这些东西? 主板上?

网友:
A1278, A1286 是机器的系列
K18, K36, K22, M97 是型号
820-2915 是板号
661-5850, 661-4817 是板号吗?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有时候找到找到图纸看到别人图纸上标注的版号,我在主板上硬是找不着

网友(2013-04-06):
刚学习苹果维修,表示也不懂,希望高手指点。。